控制六个轴,选用什么PLC性价比最高?

楼主(2019-10-15):
公司有个项目,控制六个轴,选用什么PLC性价比最高?怎样配置?谢谢!

网友A:
总线呗,主流PLC都能做

网友B:
用信捷XD系列,或者松下XH系列都可以,价格不高

网友C:
松下FP-XH系列能控制6轴,三菱FX3U+3个1PG或者FX5U+FX5-16ET都行
QQ:569456723

网友D:
1.大体上思路都是本体4轴加2轴扩展
2.或者就是两个PLC通讯达到6轴
3.选总线型PLC主机,这个需要伺服支持总线
4.有些非主流PLC支持很多路脉冲,比如信捷XCM的,松下FP-XH-60MT的
基本思路选第一种,对响应要求不高可选第二种,省事图方便选第三种,性价比还是考虑第二或第四种吧,1和3并不算省钱
下载积分:+1(jiangwei) 好贴好贴!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台达AS300,8个轴,总线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F:
性价比高的话,就用松下FP-XH C60T 或是信捷的,这两款都是主机带六轴的, 也可以用维控的主机加4PG,性价比也很高。

网友G:
松下的才一千多块,性价比高。

网友H:
性价比最高用松下和信捷

网友I:
台达的As300,脉冲支持6轴,总线支持8轴,或者用FX5U的。

专业外协

网友J:
我有一个信捷XDD-32的,新的,便宜800给你,联系:
goaty159@126.com

网友K:
FX5U不是很好吗?

网友L:
可5U只带4轴。加扩展就不便宜了

网友M:
FX5U是可以的CC-Link IE Field Basic,并且可以挂8轴控制,我经常这样使用,用L02CPU最多控制过14轴没有压力

网友N:
想便宜还不简单,用倍福twincat,只需要电脑,不需要PLC

网友O:
从选型就知道 都是高手
每天一点点

网友P:
松下fpxhm8n,网络型伺服8轴,高速输出4轴完全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Q:
有钱什么都可以,极度有钱用欧姆龙NX或者安川MP3000;没钱就买信捷!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松下FP-XH系列能控制6轴,三菱FX3U+3个1PG或者FX5U+FX5-16ET都行
三菱FX5U一个就可以了,伺服选用MR-JE-C系列的就好,走CCLINK.就好,你选的伺服不是走总线的所以需要一个16ET扩展块

网友S:
用国产的就很好

网友S:
用国产就很好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