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SEW变频器在日常生产工作比较常见的品牌之一,在钢铁、造纸、化工、冶金、印染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下面我们详细介绍SEW变频器维修报警的代码。
故障代码    故障名称    已发变频器故障原因
01    过电流    1.输出电路短路;2.电机过大;
3.控制器输出侧故障;
03    接地故障    1.外电路接地;2.在控制器内;
3.在电机内;
07    制动斩波器故障    1.再生功率过大;2.制动电阻电路故障;
3.制动电阻选型过大;4.制动斩波器故障;
08    速度监控故障    1.因为机械过载或电源相故障 (VFC开环控制);2.编码器连接错误或相序错误;
09    初始化故障    1.控制器初始化没有设定或错误
10    IPOS-故障    1.IPOS程序中不正确的指令;
2.不正确的调用;
11    控制器过热    控制器过热
12    旋转变压器14位    14位计数器溢出
13    控制信号源故障    1.控制信号源无定义;2.控制信号源错误定义;
14    编码器故障    1.编码器接线错误或屏蔽连接错误
2.编码器故障
15    内部24V电源    无内部24V电源
17---24    系统故障    控制器电器元件受到外部干扰
25    EEPROM故障    控制器内EEPROM故障
26    外部故障    出现外部故障信号,二进制输入
(定义为外部故障)被激活
27    限位开关失灵    1.限位开关电缆;
2.限位开关安装方向错误;
28    总线通讯
中断    主机和从机之间在规定的时间内
无数据交换
30    紧急时间溢出    1.控制器过载;
2.紧急停机斜率过小;
31    电机TF/TH触发    1.电机过热;2.电机TF/TH无连接或连接不正确;3.控制器和TF之间的电缆中断;4.X10:1和  X10:2的短接线中断;
5.对于MDS控制器,X14:9和X14:5的短接线中断;
32    IPOS-故障    违背编程原则
33    转速设定源故障    设定源无设定或设置错误;
35    操作模式故障    操作模式无设定或设置错误;
36    选件板故障    1.选件板安装插槽错误;
2.设定源、控制源和操作模式禁止此种选件板;
37    系统看门狗故障    系统软件故障
38    系统软件故障    系统故障
39    参考运行故障    1.参考凸轮丢失;2.限位开关连接错误;
3.在参考运行时修改参考运行模式
41    选件看门狗故障    系统软件和选件板通讯故障
42    位置偏置故障    1.编码器极性连接错误;2.加速时间过短;3.位置调节器P-增益过小;4.速度调节器P-增益过小;5.位置偏差设定值过小;6.给定转速大于电机的额定转速
43    RS-485通讯
中断    控制器和PC之间通讯中断
44    系统利用率故障    系统利用率大于125%
45    初始化故障    1.功率单元内的EEPROM没有正确的设置;
2.选件板没有正确的连接到系统总线上;
47    系统总线通讯中断    系统总线之间无数据交换
48    DRS-同步板
硬件故障    1.主编码器故障. 2.选件板DRS11A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