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3G带485BD与三菱屏通讯

楼主(2019-10-15):
触摸屏连接设备里面找不到485BD选项,有大神知道怎么弄吗?
触摸屏另外一个口有其他用途。

网友A:
或许可以用这种方式,编程口扩展网口+串口,触摸屏里面选择编程口即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楼主:
就是为了省点钱
用威伦没问题的,客户指定要三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