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5):
施耐德M241怎么和电脑编程连接?IP不知道是多少?怎么将PLC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先用USB口直接连机
我USB插上没反应是缺少驱动吗?谢谢

楼主:
我USB插上没反应是缺少驱动吗?谢谢
sywlf

网友B:
是不是win10系统,我的m238遇到同样的问题。
win7

网友C:
如果是新机器,那就把MAC地址后两个字节转换为10进制,前面再加10.10
如果之前有地址,那就用wireshake 扫吧
是旧机器,买了回来学习的,MAC那个我试了没有用,WIRESHAKE 这个能直接扫出IP么/

网友D:
我用的是221PLC,也有一台USB插上没反应,应该是PLC的USB口坏掉了。
用251时,直接插上网线,打开MyController 更新扫描一下,就出现IP了。
我刚接触施耐德plc ,请问你是在软件里面直接弄的么/
挑战自己!

网友D:
具体可以看下图:
这个图不是您自己配置的硬件吗?
挑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