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OMRON的CP1L-EM40DT-D与CJ2H-CPU66-EIP如何用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9-10-16):
主机是CJ2H-CPU66-EIP的,从机是CP1L-EM40DT-D,我现在需要走以太网IP通信来实现用主机控制从机动作,然后从机给主机发送动作完成信号,
在欧姆龙软件里面没有看到CP系列PLC

网友A:
因为CP系列CPU内置以太网不支持EIP
这两个CPU都是欧姆龙的,都支持Ethernet(FINS/TCP),可以用这个协议组网,配合SEND/RECV指令通讯。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是PC高级语言开发,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