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如图:本人在学习顺序通讯,
用的是三菱Q00J的CPU,QJ71C24N通讯模块与三菱E700变频器进行485无顺序协议通讯
当用G.OUTPUT指令向变频器发送运行指令时,变频器会正转,反转和停止,QJ71上的485通道,RD和SD指示灯都会闪烁一下,
不过程序梯形图中的G.INPUT指令毫无反应,D60-D69中也没有任何数据!
(然而用串口助手查看了一下,不管正反转,还是监视频率时都会有代码反馈回来)
感觉接收指令没有启动!
有没有通讯高手,麻烦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IN = 进   OUT = 出
所以
G.INPUT    是接收数据用的
G.OUTPUT    是发送数据用的
变频没有返回值, 所以就接收不到内容
用串口助手时是有反馈的,其实qj71上也是有反馈的,sd指示灯有闪烁,但是就是程序指令上没有反应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三菱变频器通信是请求响应机制,没有请求,那来的响应,结收报文,你可以指定固定长度接受,也可以用注册框方法接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