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样可以吗?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19-10-16):
三菱1NPLC,这样有冲突吗?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Y2是否会双线圈

网友A:
会有冲突的,你最后为什么要写那句Y2的输出指定呢?
碰到原点换向,因为1N没有自动搜索回原点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程序能跑,只是想到这个问题,有点想不通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我想如果我的DDRVA是-5000个脉冲的话,它是会往正向跑吗?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我想程序是从上到下执行的,那我的子程序处的位置则是在ZRN下,DDRVA上,那ZRN执行后,Y2为ON,执行DDRVA,即使为-5000个脉冲,那它是还是会往负向走,不是往正向走,L因为ZRN时Y2=ON,到DDRVA时,Y2=OFF,这有没有问题呢?只是DDRVA是不受周期影响,那到执行DDRVA时,Y2是ON,还是OFF呢?感谢,赶明试下

网友B:
把Y2换成两个M,再用两个M并联输出Y2,这个不会双线圈了。
真诚感谢!M点不能走位置,受扫描周期影响。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请教下,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