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6):
请教如何在该模块不接入输入的情况下模块输出电压?还有在进行D/A转换是程序是否应该先有A/D转换 然后再进行D/A转换?

楼主:
急求大神来教下

网友A:
可以的,各是各的。0N-3A的输出与输入没关联。
除非是工艺上有要求,编程的人强行把它绑定了

你可以按下图做一个程序测试,D02输入一个数值,比如50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各是各的。0N-3A的输出与输入没关联。
除非是工艺上有要求,编程的人强行把它绑定了

你可以按下图做一个程序测试,D02输入一个数值,比如500
[attachment=237896]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是电流型的变送器进入的模拟量输入 那么它的模拟量输出出来的是电流型划算电压型 还是可以通过程序自己控制电压 或者电流

网友A:
2N-2AD  2N-2DA  0N-3A 这三种模块,区分电流电压信号,是在接线上区分的,两种有不同的接线方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