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研华的工控机板卡,控制三菱J4-A的伺服加电池。工控机可以记住当前的位置吧

楼主(2019-10-17):
当前值,是板卡里有对应的寄存器吗,还是要通过串口读当前的位置呢?,谢谢了。

网友A:
板卡有自己的位置,伺服只负责接收脉冲这些,不管位置

网友B:
可以的不过要做通信,读取伺服控制器的位置,还要计算,通过通信,多圈数据+单圈数据,1圈对应的数据量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