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7):
工控小白全靠自学,一路心酸历程,打电话问客服态度极不耐烦,现有1PG定位模块需要更改脉冲方式为脉冲加方向,查手册需要将3#缓存b8更改为1 ,但是不知道更改这个值是怎么操作的,另外模块进行原点回归时按道理PG0-导通时伺服应该减速到爬行速度然后停止,但是我这个PG0导通指示灯亮起后伺服没有任何变化,12#缓存开始写入的是K3,后来更改为K1也还是没反应,请求论坛大神解惑!感谢

网友A:
论坛里不是有案例吗自己找找如果找不到我给你1分3U6轴3个1pg

网友B:
看下25#的b1 和b2   b3的参数是什么 ,这里设置错了也会出现不工作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25#的b1 和b2   b3的参数是什么 ,这里设置错了也会出现不工作的现象

这3个参数是停止和正反转限位,靠外围信号控制没有设置,现在是原点回归启动后靠零点信号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不是有案例吗自己找找如果找不到我给你1分3U6轴3个1pg

现在是其他都正常就是回原点停不下来,请教一下你3#缓存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C:
原点的线有没有接错?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点的线有没有接错?

刚刚仔细看了下手册,原点回归时要先DOG信号导通然后PG0信号导通回原点才会结束,试了一下一切正常。感谢每一位热心的工控朋友。

网友D:
很多年前做实验写的,FX2N带一个1PG,你可以参考一下
附件: 1pg first program.rar (10 K) 下载次数:27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做实验写的,FX2N带一个1PG,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载了打不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载了打不开

用GX Works2选择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或者直接用GX Developer打开。

网友D:
GX Developer  打开

网友F:
3U的不用TO 指令 直接mov 数据到指定模块的通道就可以

网友G(2020-10-10):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H:
#12 缓冲写零,设定Z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