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两轴冲床送料降低控制低成本的设想 有经验的朋友们讨论一下

楼主(2019-10-17):
两轴伺服送料的摆动轴可不可以换成可调行程的气缸代替 这样可以节省一套伺服电机 控制程序也会简化很多 这样做有哪些局限性 会影响控制精度吗

网友A:
如果只有两个位置变动,可以用气缸。做好限位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B:
送料轴的精度也不会要求很高吧,像SMC的气缸精度一般都在零点几mm级别

网友C:
看你自己怎么用。
plc

楼主:
这种系统的可扩展性是有些差 但是实际工程使用过程中还没见过哪些设备经常修改位置变动数量的 这样一来能省下一个脉冲输出口 可以用来做为自动下料控制多好 性能够用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就是提高竞争力 我这种思路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