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半年了,大大小小的给客户写了也有六七套程序,写完了我也在总结,可是,多多少少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说大不大,总体是可能使用,客户也没发觉,一开始,反思是自己的程序结果问题,后来专门看了公司其他人 程序去学习借鉴了一下,然后写的多了也就顺手了,现在就有一个念头,想把以前的程序重新编写一下(以前的真的幼稚),但是吧,老板总说要节约成本,难以取舍啊。只能多学习多完善,尽量不出错。纠结,希望老法师们,有啥编程心得,能分享分享。最好有实例借鉴

网友A:
换公司啊,大兄弟,每一家公司都有独特的东西,这是提升自己最直接的办法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公司啊,大兄弟,每一家公司都有独特的东西,这是提升自己最直接的办法

老哥啊,刚来这公司啊。换之前也得学完啊

网友B:
同樣的情況,不知道有沒有專業的模版!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樣的情況,不知道有沒有專業的模版!

只能多看多问多积累,形成自己的编程思路。我就是这种野路子出身,野路子是最难以捉摸的

网友C:
公司里上百万的机器,
厂家隔一段时间过来更新。
用户使用中发现哪些问题,那些地方需要改进,
都是做设备需要后续的跟进。

网友D:
自己根据公司 可以写一些 可行规则 和 架构 模板 以便以后有机会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上百万的机器,
厂家隔一段时间过来更新。
用户使用中发现哪些问题,那些地方需要改进,
都是做设备需要后续的跟进。

非标机器,还是需要后期的跟进,改良。不是一杆子买卖

网友E:
来来来   来我们富士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根据公司 可以写一些 可行规则 和 架构 模板 以便以后有机会可用

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来来   来我们富士康吧

求大佬收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来来来   来我们富士康吧

大佬,那儿的富士康?

网友G:
就如写作文,段落都要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往往等你写完调试好,可能思路又出来了,发现了层次更清晰,更不容易出错的方法了!有同感!!如果批量型的设备,可以不断完善,但对于非标的,就没有必要了,除非你特别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如写作文,段落都要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往往等你写完调试好,可能思路又出来了,发现了层次更清晰,更不容易出错的方法了!有同感!!如果批量型的设备,可以不断完善,但对于非标的,就没有必要了,除非你特别闲!

了解 了解,同感,找到知音啊

网友H:
感觉富士康就是个大坑啊
一入就出不来了
生活太现实,一切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未必;九分耕耘,会有收获,这是一定的!做人要淡,用情要真。事都往好处想,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得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

网友I:
羡慕,半年能有机会写那么多个程序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J:
富士康的模版还可以啊。我们公司用的就是富士康大佬带出来了……

网友K:
写程序分功能分段落,每个原件注辞每个段落注辞

网友L:
一般都是分段落吧 手动是手动的 自动是自动的 手动轴调试是手动调试部分的 报警是报警部分的 复位是复位部分的 最近喜欢上了写暂停功能 程序现在都做暂停部分了

网友M:
不管什么猫,爪到老鼠就是好猫,解决问题就可以了,非要做什么经典干嘛呢,我见过500步程序做好一个设备,我也见过8000步做好一个设备的,也讲过2万多步做一个设备的,并不是说500步那个低级,也不是2万多步那个高级,也见过自己编写的程序自己都改不了的(给他换了一台电脑,让他自己去改,立马歇菜了)不要惧怕别人下载你的程序去模仿,你做的好别人才模仿你,你的设备1天坏3次,你就是锁的再好都白搭。设备皮实才是大家最求的,程序简单,你没有发现最野路编写出来的往往都是最好用的,例如做维修出身的就比学校出身的思维活跃,因为他在过去的维修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知道怎么做最好维护。不要觉得什么高级什么不高级,解决好问题就是最高级。我也见过开会时说的冠冕堂皇,做事时呵呵了,另外就是和机械多沟通,如果你做电气不懂机械,一下子就会把自己做死,前几年我们公司换设备期间,有一个公司在学校请了一个教授过来,意思就是我们技术雄厚,做的产品质量肯定有保证,下了一台设备给他们,过来调试第一天我就不看好,机械和电气完全不搭界,完全没有沟通过,很多地方在现场还在改,好不容易调试好了,1天坏3次,没有一个星期炉子里烧熔了,处理好了,没有过几天又熔了,那位教授还一口认定电气没有问题,100天没有就把那教授炒掉了,60多台设备那个厂家就拿到了1台,那台设备用了不到一年就扔进垃圾堆了。这就是我见过最典型的一个案例,那程序写的可谓教学派,有点类似过去60年代官僚主义那种派头,什么都是按部就班,一点点小问题都直接影响停机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一直在路上)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紫风颜) 好贴好贴!

网友M:
    也见过我认为非常经典的案例,例如接近开关的通断来当编码器使用,一个编码器最少也要100多,还要配一个计时器模块,用两个好一点点的接近开关,90度安装,就做出来了,看见设备的那一瞬间没有一个人不竖起大拇指的,也见过把伺服当变频器使用的,利用力矩模式,轻松稳定的解决了普通电机带编码器容易坏的缺陷,也很稳定,也讲过把伺服当伺服使用,没有用几天问题百出,前一段时间一瞬间想通一个问题,不同PLC之间数据交换。以前都在意PLC与PLC通信,例如我就遇到过欧姆龙远程模块通信部稳定,导致设备故障率高,三菱的CC-LINK通信稳定,就想用三菱替换欧姆龙的远程模块,想了很久,三菱是通信我还了解一点点,欧姆龙就拉倒了,就在前几个月一瞬间想通了,我为什么要和欧姆龙通信呢,远程模块的信号我1对1的给欧姆龙就好了啊,我为啥要通信呢,
  • 下载积分:+1(tucker) 受益匪浅
  • 下载积分:+1(紫风颜) 好贴好贴!

楼主(2019-12-05):
引用 网友M:
    不管什么猫,爪到老鼠就是好猫,解决问题就可以了,非要做什么经典干嘛呢,我见过500步程序做好一个设备,我也见过8000步做好一个设备的,也讲过2万多步做一个设备的,并不是说500步那个低级,也不是2万多步那个高级,也见过自己编写的程序自己都改不了的(给他换了一台电脑,让他自己去改,立马歇菜了)不要惧怕别人下载你的程序去模仿,你做的好别人才模仿你,你的设备1天坏3次,你就是锁的再好都白搭。设备皮实才是大家最求的,程序简单,你没有发现最野路编写出来的往往都是最好用的,例如做维修出身的就比学校出身的思维活跃,因为他在过去的维修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知道怎么做最好维护。不要觉得什么高级什么不高级,解决好问题就是最高级。我也见过开会时说的冠冕堂皇,做事时呵呵了,另外就是和机械多沟通,如果你做电气不懂机械,一下子就会把自己做死,前几年我们公司换设备期间,有一个公司在学校请了一个教授过来,意思就是我们技术雄厚,做的产品质量肯定有保证,下了一台设备给他们,过来调试第一天我就不看好,机械和电气完全不搭界,完全没有沟通过,很多地方在现场还在改,好不容易调试好了,1天坏3次,没有一个星期炉子里烧熔了,处理好了,没有过几天又熔了,那位教授还一口认定电气没有问题,100天没有就把那教授炒掉了,60多台设备那个厂家就拿到了1台,那台设备用了不到一年就扔进垃圾堆了。这就是我见过最典型的一个案例,那程序写的可谓教学派,有点类似过去60年代官僚主义那种派头,什么都是按部就班,一点点小问题都直接影响停机

    向大佬膜拜,想到很多。达到目的最关键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来来来   来我们富士康吧

    我之前也在富士康

网友O:
    就如同写八股文

网友P:
楼上好多大神 我就属于野路子 没写几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