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我这回使用Q03UDVCPU,我在内置以太网中设置一组TPC MC协议3000端口,并提供外部PC连接用

线路配置是由CPU接网路线到Switch再到PC

当PC连线了到PLC了,我使用Work 2的网路诊断功能,可以看到port 3000有一组IP占用,这边没问题,但是当我将PC端的网路线拔除后,此3000 port 应该要断线被清除,但原先的IP还是一直占用此3000  port,直到我把PLC CPU访问路由拔除也还是一样,被占用造成我的PC就无法再重新连接

既然网路线都全部拔除,连线状态应该要更新,清除才对,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被占用,恳请高手帮助,感谢!

网友A:
、3000端口这个用来与PC做啥子?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能玩q系类的就是高手了。我有q02cpu却无法和电脑通信。正在寻求帮助。

网友C:
Q系列无法点数比较多,运算速度快点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D:
断开线路不一定能马上断开连接

网友E:
应该是PC程序没有关闭连接,PLC在KEE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