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个伺服电机选型方案

楼主(2019-10-18):
现有一个项目要用到26个伺服电机,谁能推荐一下最佳方案,PLC型号可以是欧姆龙和三菱。

网友A:
推荐你用欧姆龙NJ系列,或者三菱L系列

网友B:
见1楼,走总线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要是用本体加模块,用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B:
三菱Q有16轴光纤模块
QD77MS16
你说的这个是三菱的运动控制器把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走总线吧,便宜一些。三菱的77必须用三菱的伺服价格有点高

楼主:
有不走总线的方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不走总线的方案吗?
QD75D4,差动4轴,7个,
QD70P8,脉冲8轴,4个,
最简单走总线,上运动CPU,价格高点,后期维护也方便。

网友E:
为啥不考虑总线的呢

楼主:
走总线,伺服就要用专用的了

网友F:
发脉冲距离长了用意丢步还是总线方便

网友G:
三菱的不止有L吧Q IR-Q不都可以吗,还有运动控制卡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用CANOpen总线,国产、国外的伺服都能混在一起用,不局限于品牌!
你26个伺服,就看响应要求高不高,这个总线的速率是1M。

网友I:
26个伺服还想走硬接线方式,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找个支持ETHERCAT网络的PLC,现在很多品牌伺服都支持这个网络

网友J:
用安川运动控制器MP3300

网友K:
我可以介绍华南地区,创丰总代理,工程师,给你选型

网友L:
欧姆龙NJ+1S

网友M:
走脉冲吧,总线虽然方便,但没接触过比较麻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
AB智能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N:
CPU:Q06UDV 1个,定位模块 QD77MS16 2个,三菱伺服JE系列,
这些东西我个别有货,正品便宜
深圳及周边:PLC工控项目承接
宝安及周边:自动化教学
全球及宇宙:电气工控品买卖
18689489819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