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减速比1/10,导程25,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0,PLC发脉冲能力200khz。

  那么电机最高转速为480r/min,丝杠上负载线速度20mm/s。

假设电子齿轮比为5/1,那么电机最高转速为2400r/min,丝杠上负载线速度100mm/s。

这样算出来的速度正确吗??

网友A:
三菱没有 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0的电机。

你可以先试PLC和电机这里对不对,圈数对了,再算丝杠就行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这么算没问题,直接设置电机一圈脉冲数不是更简单,比如一圈4000个脉冲,刚好满足你200K频率,让电机3000转运转,滑块就是125mm/s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没有 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0的电机。

你可以先试PLC和电机这里对不对,圈数对了,再算丝杠就行了。

没有说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算没问题,直接设置电机一圈脉冲数不是更简单,比如一圈4000个脉冲,刚好满足你200K频率,让电机3000转运转,滑块就是125mm/s

嗯,我只是想确认这样对不对

网友C:
力距?
應該拉不動。

网友D:
计算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