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西门子200SMART固件版本

楼主(2019-10-18):
自己也是捣鼓了大半天才弄明白,本人学的三菱,最近临时抱佛脚学西门子200SMART,找经销商买了一个SMART SR20,固件版本2.04,又问经销商买了一根USB编程线,问题来了,和S7编程软件怎么都通讯不上,查了资料才知道,CPU2.3版本以下只能用以太网接口上载下载程序,就是一根普通的网线,现已通讯成功。
也可以通过固件升级,把CPU版本升级到最新的2.4,这样就能用485口上载下载程序了,附上西门子官网固件下载地址,希望新手别犯我这样的错误了。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65009/s7-200-smart-sr-st-cpu-%E5%9B%BA%E4%BB%B6-v2-4-%E7%89%88%E6%9C%AC%E4%B8%8B%E8%BD%BD?dti=0&lc=zh-CN

网友A:
一根网线搞定的事,你非得用老办法呢。话说西门子2.4版出了不带网口的CPU模块,个人觉得这是种倒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根网线搞定的事,你非得用老办法呢。话说西门子2.4版出了不带网口的CPU模块,个人觉得这是种倒退。
没有网口的CRS系列价格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根网线搞定的事,你非得用老办法呢。话说西门子2.4版出了不带网口的CPU模块,个人觉得这是种倒退。
我用网线,怎么弄都连接解不上,能找到,也可以闪灯,就是提示端口被占用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D:
触摸屏也用以太网口的情况下,CPU的网口被占用,则用串口线方便调试;当然,也可以随身带一个小HUB,在CPU网口被占情况下仍可以用网线和电脑连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