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变频器之所以会产生过电压故障,就是因为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太高,超过变频器可承受的范围,线路就会被自动切断,很容易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引起较多麻烦。下面我们介绍几种减少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的应对措施。
第一种方法在变频器电源输入侧加装吸收装置,电源输入侧加装特定的吸收装置,并联到线路之上,这样对于雷电等高电压的冲击以及补偿电容的开合闸导致的瞬时过电压都有一定的吸收作用,减轻线路上承受的电压压力。
第二种方法合理设置变频器各项参数,合理设定各项参数就会降低过电压故障出现的风险。利用变频器对过电压自处理功能来最大程度减少过电压给线路造成的压力。
第三种方法适当补充中间回路上的电容,适时地对中间回路上的电容进行补充,使其保持变频器的正常水平,这样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变频器上的过电压故障。
第四种方法适当减低功率单元上的输入电压,变频器的功率单元上大都使用的是不可控制的整流桥,导致电源以及中间回路上的电压过高,从而减小了变频器对过电压的承受空间。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对功率单元上的输入电压进行适当地减低,在电压较高的时候把移相变压器的输入侧从默认的0分接头转移到+5%分接头上,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过电压的保护能力。http://www.cncswx.com
第五种方法提高检测电路的可靠性,通过改用双绞线来将中间直流母线连接到电路板上,同时将线长控制得尽可能短,在检测回路的入口处加装滤波电容,另外在检测电路的低压部分基准源的选择上,一定要保证在工业等级之上,并且选择合适的光耦参数提高光耦,进一步提高检测电路的抗干扰的性能。
第六种方法加装泄放电阻,在功率单元中加装泄放电阻也不失为一个提高过电压保护能力的好办法,能够有效处理和释放回路中过多的能量,减轻电路上的能量负担。

网友A:
谢谢分享!向大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