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求教各位大神:
      设备要求:棍棒类校直,将有一定弯曲的金属轴校正(5个位置)
      系统组成:伺服电机带动金属棒旋转(360°),侧面固定5个位移传感器,来测量五个位置的金属棒(标准圆)位移跳变量;构成:PLC(欧姆龙CP1H),伺服电机(台达),位移传感器(松下,模拟量),被测工件为圆柱轴,横截面为标准圆,轴两端同心;
      问题:问题有两个,如何抓取数据(数组),如何处理数据(数组);
                 抓取数据,保证金属棒旋转一周,位置和传感器数值一一对应;目前我采用比较法,先抓一个位移值,然后每一个位移值与前一个比较,筛选最大值,找到最大值后记录当前位置,缺点,误差较大,求教,有没有更稳定的办法?
      在此类动态测量中,如何更有效的获取数据,谢谢各位老师关注!!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A:
一度测一点,360°一共1800个数据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您的意思是一度一停然后采集数据?这样时间是不是有点长,然后数据怎么处理呢,我要找到最大最小值,也就是轴弯曲最厉害的点和弯曲量(挠度)?

网友B:
想象很美好!!可现实很残酷!祝你成功!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您的意思是一度一停然后采集数据?这样时间是不是有点长,然后数据怎么处理呢,我要找到最大最小值,也就是轴弯曲最厉害的点和弯曲量(挠度)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C:
欧姆龙有MAX和MIN指令
真诚感谢!

楼主:
求教,在此类动态测量中,如何更有效的获取数据,谢谢各位老师关注!!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D:
这种测量一般不会使用PLC   扫描速度和一致性跟不上

有专门的测试设备    圆度仪          用的是类似三坐标的红宝石测头  并且有专门的测试软件   这是很成熟的设备。

自己做吃力不讨好。说的直白一点,你手工安装的传感器,自己的精度校准都做不了,你怎么保证5个传感器安装一致性。
谢谢关注,问题确实挺多

网友E:
不去探讨你自己做的可行性怎么样 我就从精度看
我跟楼上想法一样认为你装5个传感器不太行
1 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传感器的安装精度
2 模拟量的传感器 精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3 如果没有办法保证5个传感器的安装精度 那你5个传感器的值就没有了基准
真诚感谢!确实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