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三菱3U的plc中断定位程序,为什么速度不一样,定位的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A:
M8029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 重复 了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8029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 重复 了

M8029是可以重复用的,M8029也不会影响定位距离吧,可能是因为传感器的延迟造成的

网友C:
是不是跟加减速时间有关

网友C:
还有机械惯性

楼主(2019-11-26):
引用 网友B:

M8029是可以重复用的,M8029也不会影响定位距离吧,可能是因为传感器的延迟造成的

  传感器是伺服的Z信号,这个肯定不会有误差的吧,4台每台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伺服的Z信号,这个肯定不会有误差的吧,4台每台都一样

伺服的Z相信号也有延迟啊,不是说有误差,假如这个延迟是固定的10mS ,10mS内不同的速度是不是可以跑不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