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变频器带刹车电机的请教

楼主(2019-10-18):
请问下变频器带刹车电机启停,速度快了马上停的话会报警,怎么处理呢?
多多学习

网友A:
给你两条路!!一条去掉变频器,一条去掉刹车。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刹车线圈和电机接触器共用用触点控制,还有加速时间设长一点,普通电机最高频率90HZ,

网友C:
1.原因是变频器有减速时间,停止时,你的刹车已动作,变频器还在驱动;
2.解决方法:减速时间设为最小,如0.1秒,并加刹车电阻;刹车电路不要接到电机线,要单独驱动,防止变频器低速运转时刹车没作用;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如果你的机械设备只需要很快停下来,按1楼说的做也可以,但是,若停车后重力作用机械会滑落,就必定要有刹车,例如,电镀线的龙门吊,要调速,又要刹车,否则,电机停止后,龙门会滑落。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自由停车,,

楼主:
三菱的变频器,没用过刹车电阻,其他都试过了。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