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台达M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9-10-19):
我用CP1H与一台E5温控和一台台达M变频器485通讯控制
只接E5温控器的时候通讯一切正常,只要接上变频器,与E5的通讯就会报通讯超时
我查了所有的设置都正常,2个的站号也不冲突
M变频器的AB线也对调过了,都没有用
这样一般怎么办呢??

网友A:
变频器通讯格式,与E5温控格式是否相同?变频器RTU 8N2,不可能与E5温控相同的!若通讯格式不同是不可以在同一系统里用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所有从站都同一协议的话是可以通信的。
建议:
1、加上终端电阻;
2、与变频器通信加装光电隔离。

楼主(2019-12-06):
最终确认,是变频器问题,应该是个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