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这是啥

楼主(2019-10-19):
真搞不懂是啥玩意。底下是编码器接入,上面是plc通讯的,

网友A:
你看下周边接的是什么不就知道了吗?看着像是运动控制器吗?还是伺服控制器?

楼主:
MASTR底下两个接的是八线编码器,RS232最上面接的是PLC通讯输入端,ANAIOG模拟量的进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