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0):
程序在附件里面,2DA正常运行时会突然输出电压0 v,然后又慢慢的到10V。是什么原因啊。现场监控PID那一行的D180一直有几万的数据在里面。
附件: 1.rar (11 K) 下载次数:18

网友A:
我一般加延时

楼主:
延时加在那个位置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加延时

楼主:
PID指令前面加M8013,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加延时

小菜

网友B:
我打不开附件呢

楼主:
GX Works2,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
引用 网友B:
我打不开附件呢

网友C:
额  一般这个 2DA 我都用 WR3A 指令直接写入   简单明了

楼主:
好的,谢谢,你这个是简单方便,我是按手册上的介绍用 TO指令写的。
引用 网友C:
额  一般这个 2DA 我都用 WR3A 指令直接写入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