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485连接二台上位机怎样设置

楼主(2019-10-20):
组态王485连接二台上位机怎样设置,不是采用OPC。

网友A(2020-02-24):
组态王是软件,你意思应是一台电脑与二台电脑通讯吗?
技多不压身。

网友B:
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理解485是一种通信方式,组态王是软件,组态王通过什么接口,采用485通信与下位机通信,下位机是什么样的接口和通信协议,范围很广啊。

网友C:
组态王软件一般用在上位机,楼主想用2台PC做上位机吗?

网友D:
肯定是写的题目有问题 我认为楼主想要表达的事组态王与控制两台下位机 而不是控制两台上位机
来这里学习

网友E:
上位机是PC电脑吗

网友F:
请楼主出来解释一下题目。

网友D:
请楼主解释一下题目
来这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