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0):
求助:最近遇到个问题,三菱Q系列PLC  QJ71C24N串行通信模块与宇电温控表通讯一直读取不到PV值的数据,哪位大侠有这样的通讯程序参考一下。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宇电的仪表有自家协议 也有 非标modbus协议,注意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宇电的仪表有自家协议 也有 非标modbus协议,注意看看说明书吧。

宇电的通讯协议我看了,就是通讯不上,与FX3U的能通讯,做Q系列的就通讯不上,可否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程序发过来,和协议发过来,我帮你看一下,邮箱:jiangzhijun2003@163.com
你可以用Q系列的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宇电的通讯协议我看了,就是通讯不上,与FX3U的能通讯,做Q系列的就通讯不上,可否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按它的非标方式采集是肯定可以采集回来的,这个要完全看它的对应型号说明书怎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