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空气能取暖耗电量高吗

楼主(2019-10-20):
使用空气能取暖耗电量高吗
在保温良好的情况下,一个100平米的建筑大概需要一台4P的空气能空气能采暖热泵,额定功率为3.2KW,也就是一个小时需要3.2度电。当然了,这是在高频运转的情况下,当室内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变频空气能采暖热泵会转为低频运行,这时候消耗的电量就会非常低,一天24小时运行大概需要50度电左右。真的吗

网友A:
关键是这玩意不热呀,最后还是都上了看起来烧不起的天然气锅炉……

网友B:
24小时50度电,是在什么环境下?最好是在用电波谷时段使用。

网友C:
空气能节能是个伪命题,它的应用是要看环境的,具体自己多找一些文章看看

网友D:
气温接近0度时,空调靠压缩机已经没法制热了,同理,空气能也是没法制热,全靠电热丝。电加热比燃气差几倍

网友E:
就是一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