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油温正常,总是报油温过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9-10-21):
各位大哥们好,最近有一个压机总是误报油温过低,油温检测是模拟量的,用的是西门子的温度模块,想请教下有什么原因可以造成的,谢谢。

网友A:
说不定是传感器坏了啊,或者检测的温度值是线性变化的话把触发报警的值改改也可以啊。
恩,也怀疑可能检测的有问题,打算换一个看看

网友B:
模拟量变送器 故障

网友C:
联机读一下模拟量的数据,再分析一下是否是传感器故障还是模块故障。

网友D:
电脑上看看读到没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是不是陶瓷压机,一般都是油温超高报警还没有遇到过超低报警的。可以换一个传感器试试,不行就换模块。
不是,是热成型压机,在买新的,有跟另外的一台换过,好了个把月没报,现在又开始了,另外一台却是正常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