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类的plc如何经过触摸屏和电脑通信的?

楼主(2019-10-21):
我有一台Q系类的plc,无法直接和电脑通信(经过QC30R2),现想经过台达触摸屏通信,应该可以的,但不知如何设置通信参数,谢谢哪位指点下。

网友A:
PROFACE触摸屏有软件可以实现,但通讯很慢,台达的没用过不知道。用这种方法来改PLC程序还可以,但是想用这种方法让三者构成一套系统的话,建议楼主还是放弃吧。

网友B:
考虑用下威纶通的吧,威纶通支持。

专业外协

网友C:
可以直接做MC协议通信啊!

网友D:
这种方式可以参考,PC端高级语言开发还提供线程安全的DLL和范例,详细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