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网桥在PLC无线通讯中的应用,有人用过吗?

现在有个工程,有5个三菱FX5U,要求5个PLC之间用无连接,来实现PLC之间的简单CPU通信

我有这样一个方案,不知到是否可行,方案如下:

    1号PLC:配一对无线网桥(A1,A2),网桥A1的网口连PLC,网桥A2的网口连路由器的LAN1口。网桥A1与网桥A2用无线桥接。

    2号PLC:配一对无线网桥(B1,B2),网桥B1的网口连PLC,网桥B2的网口连路由器的LAN2口。网桥B1与网桥B2用无线桥接。

    3号PLC:配一对无线网桥(C1,C2),网桥C1的网口连PLC,网桥C2的网口连路由器的LAN3口。网桥C1与网桥C2用无线桥接。

    4号PLC:配一对无线网桥(D1,D2),网桥D1的网口连PLC,网桥D2的网口连路由器的LAN4口。网桥D1与网桥D2用无线桥接。

    5号PLC:5号PLC的网口直接连路由器的LAN5口。

第一次用无线通讯,请勿见笑,欢迎指点,评论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问-网桥在PLC无线通讯中的应用有没有做成功

现在我来回答一下:我用了4个无线网桥和1个无线路由器,1个交换机,建立了1个触摸屏和5个PLC之间的无线通信。无线通信距离在50米左右,目前通信效果还算稳定。

网友A:
这个方案很不错,我用TP-LINK的网桥CPE500做过了,很好用,可以1对1,也可以1拖N,传输稳定,价格也便宜。

网友B:
搞5个TP-LINK无线路由器桥接即可

网友C: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可以一个主站带多个从站,只需要主站连路由器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可以一个主站带多个从站,只需要主站连路由器就行?

看网桥产品介绍,说是网桥可以一个主,多个从,但是发现他们几个从站网桥的IP地址设置是一样的。如果多个从站IP只能设置一样的话,那就满足不了要求了。

我手头没有实物,没有办法测试,方案也没有确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很不错,我用TP-LINK的网桥CPE500做过了,很好用,可以1对1,也可以1拖N,传输稳定,价格也便宜。

能分享一下你的案例吗

网友A:
网桥只是替代网线,和程序没有任何关系,我做过2种,一利用三菱触摸屏中转,不需要任何PLC程序,二用以太网通信程序,用5G网桥抗干扰能力好,几乎没有什么干扰,主要是不用对准。TP-LINK的CPE500首选

网友A:
1对多很方便,而且传输距离远,速度也不错(实际没有测试过速度)安装上去使用2年多都没有问题。我们用在牵引设备,机头130米的速度运行,100米的直线运动,稳定,及时的吧机头信号传回给主机。唯一的缺点就是DC 12V不好,DC 24V好搞,12v不好弄,需要单独整一个电源。也有24v的(不是TP-LINK)

网友A:
以太网转蓝牙,蓝牙转以太网,以前用这个,发现超过80米就不稳定,价格高了很多倍,我也是发现无线监控灵机一动,买一对回来就可以了,后来发现可以1对多,就开发到车间应用了。我连接过1对6,没有谁做主机,7个PLC之间都可以做数据交换,2个FX3U,4个FX5U,1个Q02,3块GT2310触摸屏,通过这3块屏传输,7个PLC都可以共享和提取自己需要的信号。系统应用2年多,目前没有问题,就是断电后有2分钟左右的等待期,几个网桥自己自动连接时间.就这个缺点,其余没有发现,放在电箱内屏蔽住都行,
  • 下载积分:+1(东方花猪) 有想法

网友D:
    楼主要的是五个plc设置成同一网段的五个不同的IP地址。比如192.168.0.1   192.168.0.2   192.168.0.3. 192.168.0.4  192.168.0.5
    没有主从的概念,这个网桥一对多可以吗

网友D:
    另外,中间有阻挡的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转蓝牙,蓝牙转以太网,以前用这个,发现超过80米就不稳定,价格高了很多倍,我也是发现无线监控灵机一动,买一对回来就可以了,后来发现可以1对多,就开发到车间应用了。我连接过1对6,没有谁做主机,7个PLC之间都可以做数据交换,2个FX3U,4个FX5U,1个Q02,3块GT2310触摸屏,通过这3块屏传输,7个PLC都可以共享和提取自己需要的信号。系统应用2年多,目前没有问题,就是断电后有2分钟左右的等待期,几个网桥自己自动连接时间.就这个缺点,其余没有发现,放在电箱内屏蔽住都行,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的是五个plc设置成同一网段的五个不同的IP地址。比如192.168.0.1   192.168.0.2   192.168.0.3. 192.168.0.4  192.168.0.5
没有主从的概念,这个网桥一对多可以吗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买四个来试试,淘宝上两百多块一个,不贵。

网友D:
淘宝上229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四个来试试,淘宝上两百多块一个,不贵。

公司用,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买了不能用,上头就要说东说西的

网友D:
小气的公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司用,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买了不能用,上头就要说东说西的

研发不要钱呀
拆二代

网友A:
我敢跟你保证能用,TP-LINK的CPE500你要用几个就买几个,不能用你找我报销

网友A:
1对多网桥网桥可以胜任,你想想你们小区的无线摄像头监控,如果1对1的话监控室得要多少网桥啊,可以1对多,障碍物可以,只要不远距离又挡住,一般车间都担不死,那玩意你可以理解成家里无线路由器的放大版。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开发出来用在摄像头传输,摄像头的数据量比PLC的大所以不用担心,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触摸屏传输更简单,什么通信程序都不用考虑,什么通信协议都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开发出来用在摄像头传输,摄像头的数据量比PLC的大所以不用担心,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触摸屏传输更简单,什么通信程序都不用考虑,什么通信协议都不用考虑,

    多谢指教,

网友F:
感谢楼主和二楼的讨论与分享,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开发出来用在摄像头传输,摄像头的数据量比PLC的大所以不用担心,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触摸屏传输更简单,什么通信程序都不用考虑,什么通信协议都不用考虑,

感谢分享,请教一对多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假如一个是主,地址 192.168.0.1 ,其他的四个的地址 最后位分别是2,3,4,5 ,那2,3,4,5这几个可以互相通讯吗

网友A:
你老是去在意IP干嘛呢,前面三个相同,后面不同就好了啊,几个PLC最简单的通信就是通过触摸屏传输数据,威纶通最低可以做到200毫秒刷新一次,三菱触摸屏最低100毫秒刷新一下,PLC与PLC以太网我做过20毫秒刷新一次(稳定),网桥只是替代网线的工具,主要还是看你自己选择用什么通信,
附件里有我这两年倒腾出来和剽窃出来的三菱以太网通信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有1对1,也有1对2

网友A:
一直以为传给你了,今天才发现没有传出
附件: FX5U-FX5U以太网通信.rar (3298 K) 下载次数:84
附件: FX5U以太网通信.rar (2034 K) 下载次数:62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崇庆阳光) 热心助人!

网友G:
    我也弄几个网桥回来试试,布线不方便,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