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各位大佬如何把12.568转变成12  或者12.5 呢?请各位大佬教教小弟   ,,拜谢

网友A:
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连小数点的字符串,然后将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

施耐德的方案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1904

Good Luck~
大佬有木有三菱的呢!

网友B:
在三菱里做了一下,不管是用先乘后除 还是用字符串转换,都不成,我把E12.345传进去就变E12.3450003了

望高手来解决

用西门子倒是可以

网友B:
不用取整也可以
大佬三菱的有办法搞不....

楼主:
大佬三菱有办法搞不!

网友C:
人機上設定顯示位數

网友D:
取整用直接用int指令。保留小数可以用浮点运算先乘个10,取整,再转换回浮点数,再除1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取整用直接用int指令。保留小数可以用浮点运算先乘个10,取整,再转换回浮点数,再除10。

如果用的是Q系的呢?

网友F:
Q还不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Q还不是一样,

你试了没有?

网友B:
看右边,还是不对啊,

网友F:
浮点数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试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浮点数本来就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刚才试了西门子跟松下,只是没显示 出来,实际 值 还是跟三菱一样的

网友G:
数值运算这些其实相对PLC来说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G:
刚才 执行 信号忘记ON了,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