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用485连接FX5U,PLC要写通讯程序吗?

楼主(2019-10-21):
如题,请大神指点,未用过此方式连接过

网友A:
不需要写程序,在屏软件里设置好即可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学海无涯

网友B:
不需要。基体设置参数威伦触摸屏帮助中有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C:
设好通讯参数就行,屏幕选好PLC型号,PLC选MC协议,其他的波特率,校验,停止一致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热心助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触摸屏中应该有三菱PLC选项的。
挑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