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1端口占用

楼主(2019-10-21):
e71端口占用,总共有8个设备,总是出现端口占用,必须重启plc才可以,过一段时间又这样。
同一ip不同端口号

网友A:
为啥都选TCP?我抓取过编程软件的报文,发现每个报文的端口都不同。如果是TCP的话,100个连接都不够用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

网友B:
发送与返回撞车?
查看一下时间设置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具体说说看

网友B:
连接对象?传输性质?相互传输?.................

网友B:
这个对话框

网友B:
条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