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请问:某些地区空气太干燥了,加什么设备 可以消除静电的危害??
(现场 我们公司的PLC已经被烧了N次了 所以咨询上述问题)
注意:添加设备可以不用考虑成本,谢谢!

网友A:
恒湿机加上,保你湿度控制在60%

网友B:
做了接地也没有用嘛?

网友C:
把地线桩打深点,实在不行插入树中,确保地线可靠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楼上皮皮怪

网友E:
消除静电,那就加静电消除器或是静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正负电荷,,效果很好
引用楼主工控人1号于2019-10-21 18:29发表的 关于静电的问题 :
请问:某些地区空气太干燥了,加什么设备 可以消除静电的危害??
(现场 我们公司的PLC已经被烧了N次了 所以咨询上述问题)
注意:添加设备可以不用考虑成本,谢谢!

网友F:
高压静电消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