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合并指令求教

楼主(2019-10-21):
如图三菱QPLC
H0B传到D0
HB8传到D1
现在想H0B和HB8合并成HBB8传到D20中变成十进制中的3000,
该用啥指令,用啥方法转变,求大神指导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mov d0 k2m0
mov d1 k2m8
mov k4m0 d20
土办法

网友B:
楼2的方法有问题,因为是带符号的字,仿真不对的。

网友C:
如果将HB8存入D0,将H0B存入D1的话,你可以使用BTOW指令。
Good Luck~
下载积分:+3(没有钱爷装逼) 真诚感谢!

网友D:
3楼的BTOW指令。。。还有一个字节分离的指令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E:
用DMOV指令就行了,DMOV H0BB8 D20

网友F:
$+ D1 D2 D20
D1 D2合并到D2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