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和输出4-20mA的两种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都是0-100度,能互换吗
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2019-10-22):
老的PT100,测量范围是0-100度的温度传感器需要换,现在有一个4-20mA输出的测量范围是0-100度的温度传感器,能互换使用吗?

网友A:
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这块温控表支持4-20MA的信号也是可以用的,拉线接在相应端子上就可以了!
PT100和输出4-20mA的两种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都是0-100度,能互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