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变址的使用

楼主(2019-10-22):
红框里面的,用变量怎么弄的,大神教一下

网友A:
登录变量表,或者直接输入汉字,然后会提示你登录

网友B(2019-11-22):
变量定义成32位数组,数组需要定义个数,数组名称带着中括号[],中括号里面就是数组编号,可以使用编变址寄存器或者变量寄存器。自己摸索下,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