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9-10-22):
伺服驱动不用脉冲和总线,能不能用io控制定位,即在伺服设定好位置数据,由一个开关信号驱动,到达预先设置的位置而停止。

网友A:
有许多伺服具有内部定位功能,设定好数据,就可以用io执行不同的定位。还有可以用modbus等通用通许的方式控制定位。

网友B:
看伺服有没有带这个功能 台达 A2带的 汇川 IS620 也带的
通讯控制 连IO线都不用 [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费斯托伺服和步进可以

网友E:
用PLC驱动私服,用什么方式控制定位都行

网友F:
东方马达就用,10年前就有了。

网友G:
当然可以!
挑战自己!

网友H:
雅马哈和IAI特别多这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