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2):
如图:
         D360中的ASC码14
         D361中的ASC码5E
应该如何将ASC码合并在一起变为145E,转换为十六进制最后显示为十进制的5214
俩个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没有钱爷装逼于2019-10-22 20:02发表的 三菱ASC代码转换求教 :
如图:
         D360中的ASC码14
         D361中的ASC码5E
应该如何将ASC码合并在一起变为145E,转换为十六进制最后显示为十进制的5214
俩个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把字符转16,然后不就可以得出十进制?
顺序会错乱

网友B:
参考我发的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