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10输出一次信号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9-10-22):
运动轴运行长度一直累加,我想让设备行走10米,输出一个信号润滑一次。也就是逢10输出一次信号。
程序的运行长度可以读出来。但是运行长度不能清零。
不知道怎么写这个程序。
请问下大家都是怎样思路写的。

网友A:
运行长度除以10,取余数,当数据等于某个数时输出一次信号就行了。

网友B:
如图涂完油瞬间记录当前运行长度,然后比较即可

网友C(2019-11-22):
相对位置来写,每走10米停一下触发润滑,润滑完成再次行走10米,依次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