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10-22):
因为PLC只有1个口,现在要和40多个温控仪485通讯,现在想问下有没有那种一拖10的串口,自动队列通讯的,我只要通过PLC给串口服务器发数据或者控制启停就行

网友A:
有人科技好像有

专业外协

网友B:
我看到淘宝挺多的,用一个modbus设备和很多仪表通讯然后采集数据和plc通讯

网友C:
串口服务器16口的都有 但是根据你的意思感觉是要485的集线器 这个有没有10口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这种用的不多,即使有也是天价,
电脑用的就有,
MOXA,研华都有,
一个设备扩展16个口,
电脑里虚拟成串口。
一般PLC只能过增加通讯模块。
一个模块至少支32个,最多也就两个模块。

网友E:
我这有一个8口的串口服务器,一端接以太网接口。MODBUS通讯,工程遗留,数量只有一个,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淘宝挺多的,用一个modbus设备和很多仪表通讯然后采集数据和plc通讯

没找到啊给个链接吧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一个8口的串口服务器,一端接以太网接口。MODBUS通讯,工程遗留,数量只有一个,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我要的是全都是485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啊给个链接吧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0.6db4d1ebeVddGL&id=546479364291&ns=1&abbucket=2

网友F:
看你PLC是哪一家的,我知道台达就有一个DVP-SCM12, 带两路485,自动和PLC主机通信,有软件组态一下从站就行

网友G:
这得多么强大的工控机啊

网友H:
这个支持16台MODBUSTCP转MODBUS-RTU(ASCII) ,还可以采集设备和仪表数据主动上报,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