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一台笔记本,请各位帮忙参考参考

楼主(2019-10-22):
联想昭阳E43-80(E42-80升级版) 14英寸 2G独显 定制i5-8250U 8G 1T+128G固态
主要用于:三菱人机,PLC编程,台达,信捷,海泰客,昆仑通态,维控。
制图CAD,SolidWorks。
请问系统装win7还是win10,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谢谢啦

网友A:
建议 win7 可能7代U才能安装 又要为win10 作准备
理论上 固态大一点寿命长些 速度也稍微快一些
真诚感谢!

网友B:
8代cpu都不支持w7了,你要装w7很多驱动不支持,你想运行sw上标压处理器吧
真诚感谢!

网友C:
SolidWorks還是工作站吧!
真诚感谢!

网友D:
WIN10专业版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联想T系列笔记本
真诚感谢!

网友F:
建议买THINKPAD高端款,
配置不需要太高,
工控软件大部分配置要求比较低,
最重要的耐折腾,
不要轻轻摔一下就出问题。
不要1T的机械硬盘,换成500G以上的固态。
谢谢大佬

网友G:
你这个已经是第八代CPU了,就别装win7了,浪费性能,软件兼容问题就另外装虚拟机吧,128G的固态不够用的,固态大点,机械盘小点或者直接不要,自己有备份习惯就行。
SolidWorks普通看看图没问题,大型设备会卡,不是专业显卡这个不用强求。内存建议插多条去到16G。
最后不建议用低电压版CPU,和接口要丰富,RJ45一定要有,上位机互联多最好还有type-c接口这是趋势。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