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运动速度估算

楼主(2019-10-23):
经常遇到要算整个设备周期的,涉及到伺服的运行时间估算,有合适的公式吗?难道伺服转一圈也用额定转速算时间么?

网友A:
应该是用你运行的速度吧,可以稍微留点余量

网友B:
如果不是设计估算时间的话,单纯的编写程序计算设备时间你直接运行一次,在运行期间累加计时就可以啦

网友C:
应该是根据预计的速度、精度、转矩等要求,来选定伺服。伺服选型达标的前提下,根据设定的速度、运行的距离等再算时间。
挑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