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为何总是不规侧的多跑1---3个

楼主(2019-10-23):
我用台达ES002TPLC,一次发脉冲6400个刚好是二圈的,用比较指令当大于或等于3200个脉冲时(刚好转一圈),暂停发脉冲 , 用时间继电器等待几M秒换向,可是设定3200脉冲总是要不规侧的多走1到3个,但是换向后最终还是走6400个 不多也不少。是那里出了问题? 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楼主:
这型号PLC 又不能多次重复使用PLSY, 如果不> 只用=就会停不下来(但有时也能停), 一个方向一直走完6400个脉冲

网友A:
脉冲不受扫描周期影响,你的普通比较指令受扫描周期影响,你要想比较就用外接编码器使用PLC高速计数,使用高速处理指令
再说了,M8029不好用吗?
还有,你对不能多次重复使用PLSY理解有误,原话的意思是,不能同时接通一条以上对应同一脉冲口的指令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我猜應該是程序寫的有問題。。
我好 谢谢你的回复 没有同一时间有二个指令同一端口输出啊 见我回帐上的图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没有同一时间有二个指令同一端口输出啊 ,只要是重复脉冲指令下载到PLC就会报错见图

网友C:
没有高速比较指令吗?

网友D:
用比较来暂停“高速输出”脉冲,这思路本身就有问题,还能指望刚好到3200就停?
你CPU报错首先用诊断看一下什么原因,退一步说,就算不能同时用两条脉冲指令
,办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寄存器D来存储脉冲数,第一次发3200,第二次6400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