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508AF天关管
浙北自动

楼主(2019-10-23):
各位大侠BU508AF开关管可用那种型号的管子代换:谢谢回复。

网友A:
百度一下就有答案

网友B:
不建议替代,哪怕参数接近,也无法预知后果会怎样!这种一般用在超声波上,如果认为容易坏,可以换其它品牌的,最好买广东汕头哪边的进口拆机件,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C:
看关键数据代换
BU508AF天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