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品牌工控产品

楼主(2019-10-24):
各位大神,讨论下国产工控品牌,抛砖引玉,我先来说一下吧,用过信捷,禾川,没用过汇川,口碑都还不错,感觉都跟三菱差不多,但就是这个差不行,感觉还是差了很多。信捷的不XC,XD可能是我用得比较少,但用过的都不支持在线写入。这点不太习惯。不过伺服感觉还行。台达多年前也用过,感觉伺服不错。现在国产的东西应该质量,性能上都有了很大提升。大家都来说说,想了解下国产的工控产品。

网友A:
汇川AM600应该还可以

楼主:
是自有软件吗?支不支持在线写入?

网友B:
信捷XC系列比较低端,看性能配置参数就可以看出来,XD系列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C:
没用过国产品牌

网友D:
PLC用过台达,汇川。简单要求不高的单机台用起来得心应手,价格优势很大。值得推荐。
整线,复杂机台就不推荐了,磕磕碰碰的,这里有缺陷,哪里不支持……能搞到人崩溃。
电机伺服什么的,同样道理。一般控制国产电机非常有优势。
对精度,惯量等要求比较苛刻的场合,还是建议选国外靠谱老牌子!

网友E:
信捷XC3用过几次,至少编程风格不如欧系,子程序不能分页,亲娘来,程序写的长了,看着那个费劲啊。当然也可能是欧系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