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3怎么在程序本体下创建程序

楼主(2019-10-24):
GXworks3怎么在程序本体下创建程序,详情见附件
下载积分:+1(电工老严头儿)

网友A:
右击新建,如果没有,他就是分段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你说的分段时这种吗,如果不是,该怎么操作

楼主:
GXworks2也可以这样,没找到创建的办法

网友B:
哪里是分段啊 这个是行间声明好么

楼主:
4楼正解

网友C:
那个不是程序段,相当于标签,行间注释

网友D:
行间声明,左下角有个复选框“显示至导航窗口”,把它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E(2021-04-21):
首先在一段成前添加声明,在显示至导航窗口前打√,就OK啦!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F:
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