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4):
     刚学西门子,请教一下能否用MOV指令实现新三角启动,三菱的MOV指令很简单,西门子怎么实现

楼主:
自己编了段程序试了下,已经解决了。然后就是西门子的QB0,占用8个位元件,有什么办法能只占4个位元件吗

网友A:
引用楼主富阳工控于2019-10-24 16:38发表的 西门子MOV指令编写星三角启动 :
     刚学西门子,请教一下能否用MOV指令实现新三角启动,三菱的MOV指令很简单,西门子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没有清零  自己加多一条就可以了
老铁,你前面的16井是啥意思,我没加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B:
16#就是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