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9-10-24):
30个内部继电器同时置位,但是30个继电器对应的动作不一样,如何让30个继电器按顺序依次动作呢?M0到M29,同时接通,怎么让M0的动作先完成,在让M1的动作开始,依次类推到M29.

网友A:
m0控制m1,m1控制m2......... 别想的太复杂

网友B:
如何才叫依次,间隔多少时间?如果没规定时间,按楼上说法差不多是同时亮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亲,这边建议使用移位指令哦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依次就是M0接通输出一个Y1,MI接通输出个Y2,但是M1和M2的前面都是导通的,我要Y1输出完成断开后再执行Y2输出,依次类推。

网友D:
简单复杂化,自己想想,钻牛角尖了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这不是流水灯吗?你看哪一种满足你

网友F:
典型的流水灯控制啊,好多案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