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三菱变频器维修中使用最广泛的三菱变频器型号有三种A500、A700、E700这三种变频器。以下就针对市场上使用最广的三款型号的三菱变频器,工作中遇见变频器维修故障及相应解决办法做一些简单分析:
三菱变频器维修E6,E7故障对于变频器使用者来说一定不陌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三菱变频器典型故障,当然损坏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造成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为三菱变频器集成电路1302H02损坏。这是一块集成了驱动波形转换,以及多路检测信号于一体的IC集成电路,并有多路信号和CPU板关联,在很多情况下,该集成电路的任何一路信号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引起E6,E7报警。http://www.cncswx.com

当三菱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故障代码OC)主要原因会是以下几方面造成的:
(1)参数设置问题不当引起的,如时间设置过短;(2)三菱变频器硬件故障,如霍尔传感器损坏,IGBT模块损坏等;(3)外部因素引起的,如电机绕组短路,包括(相间短路,对地短路等)。
在三菱变频器维修时操作屏幕显示UVT表示发生欠压故障,很多客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常见的变频器欠压检测点都是直流母线侧的电压,经大阻值电阻分压后采样一个低电压值,与标准电压值比较后输出电压正常信号,过压信号或是欠压信号。
功率模块的损坏故障,这种变频器维修故障主要出现在E500系列三菱变频器。由于小功率的三菱变频器,是集成了功率器件,检测电路于一体的智能模块,当模块损坏时只能更换,而且变频器维修成本较高,已无维修价值。但是三菱变频器E740系列5.5KW,7.5KW变频器,可以选用了7MBR系列的PIM功率模块,这样可以降低变频器维修成本相,对于此类三菱变频器的损坏可以做维修。

网友A:
感谢分享,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