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威纶通TK6071IP触摸屏如何连接1个三菱FX-PLC

楼主(2019-10-25):
如题,请大家给个建议谢谢,没有做过,拜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威纶一机多屏用的是串口,
不知道把其中一台作主机,其余的作为从机,用Modbus通讯是否可以行。
谢谢,我试试吧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别的牌子的触摸屏可以的,请大家指教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用485接口 要不然就换以太网的触摸屏

网友C:
我用过一台穿透一台,不知道多台是否可行

网友D:
尝试用下串口服务器或者modbus
网关。

专业外协